[求助类] 不只知道走线不能跨地分割走线,请问是所有线都不能跨分割吗?

楼主(2020-07-30):
比如低速信号,差分,CLK,RST,不是很粗的电源线等等。
2.跨分割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们PCB中的信号都是阻抗线,是有参考的平面层。但是由于PCB设计过程中,电源平面的分割或者是地平面的分割,会导致平面的不完整,这样,信号走线的时候,它的参考平面就会出现从一个电源面跨接到另一个电源面,这种现象我们就叫做信号跨分割。跨分割的现象如图1-52所示。
  跨分割,对于低速信号,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高速数字信号系统中,高速信号是以参考平面作为返回路径,就是回流路径。当参考平面不完整的时候,会出现如下影响:
    会导致走线的的阻抗不连续;
    容易使信号之间发生串扰;
    会引发信号之间的反射;
    增大电流的环路面积、加大环路电感,使输出的波形容易振荡;
    增加向空间的辐射干扰,同时容易受到空间磁场的影响;
    加大与板上的其它电路产生磁场耦合的可能性;
    环路电感上的高频压降构成共模辐射源,并通过外接电缆产生共模辐射。

网友B:
杂线可以跨分割,但是要记得一把线最好用100nf电容桥接。高速能不能跨分割?不是绝对不可以,而是跨分割的这个沟道要设计成特殊形状,可以降低发射效率,反而可以来抑制发射。但是理论要求和仿真对技术要求的很高,当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构想,但是没有投板卡来实践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PCB中的信号都是阻抗线,是有参考的平面层。但是由于PCB设计过程中,电源平面的分割或者是地平面的分割 ...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线可以跨分割,但是要记得一把线最好用100nf电容桥接。高速能不能跨分割?不是绝对不可以,而是跨分割的 ...

请问用100nF电容桥接的意思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100nF电容桥接的意思是?

比如说有十多根线同时跨沟道,在这一把线的左右两侧各加一个100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有十多根线同时跨沟道,在这一把线的左右两侧各加一个100nf电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再问一下,差分,CLK等信号线包地问题,包地可以控制信号间互相影响,又有人说包地会影响信号完整性,那到底该不该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有十多根线同时跨沟道,在这一把线的左右两侧各加一个100nf电容

再问一下,差分,CLK等信号线包地问题,包地可以控制信号间互相影响,又有人说包地会影响信号完整性,那到底该不该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有十多根线同时跨沟道,在这一把线的左右两侧各加一个100nf电容

老师,突然想到一个做法,比如用0欧姆电阻跨接信号线过渡这个分割区域,就是信号线串0欧姆,0欧姆跨在分割区域上,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差分,CLK等信号线包地问题,包地可以控制信号间互相影响,又有人说包地会影响信号完整性,那 ...

如果没有参考平面,包地是一个改善的措施,包地可以降低串扰,主要功能是电屏蔽。包地改变了物理结构,特征阻抗会因此发生改变,对于高速信号而已。包住之后,打地孔,多少距离打,以及最后的结构都对辐射影响较大。这是个很复杂的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突然想到一个做法,比如用0欧姆电阻跨接信号线过渡这个分割区域,就是信号线串0欧姆,0欧姆跨在分 ...

线上串电阻和一把线加上左右两个,其桥接关系不同。0欧和100nf也不同,他这里是要提供低阻抗路径来桥接,0欧到底行不行,可以最后测试的时候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