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型号的封装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20-07-30):
需要的原件封装型号为DIP-14,我是否可以去库里面找一个DIP-14的封装,而不用自己在画一个封装?同一型号的封装通用吗?

网友:
    可以   封装一致就可以用

网友A:
    对照器件的datasheet核对下,pin脚顺序,PCB焊盘尺寸。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器件的datasheet核对下,pin脚顺序,PCB焊盘尺寸。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