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输出的低电平不是0V

楼主(2020-07-30):
如下图,光耦隔离后输出的低电平不是0V,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6楼见

网友:
    你的上拉电阻太小吧,上拉电阻小,吃掉的电压就小,其他的还要分到光耦的集电极上面去,电压当然拉不下来。。。。

网友:
    那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肯定到不了0v,集电极电阻太小
    但是,大了影响速度

网友:
    上拉电阻调大一点。

网友A:
    光耦输出要满足  输入电流*电流传输比>输出电流,所以可以减小输出电流  或者加大输入电流。还有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为0,因为输出有饱和压降,一般为0.2~0.3V.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出要满足  输入电流*电流传输比>输出电流,所以可以减小输出电流  或者加大输入电流。还有即使这样也 ...

CTR是一个范围,怎么确定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