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us设计自己的PCB | 入门简易教程

楼主(2020-07-30):
    PCB和PCB类型:
    PCB是印刷电路板的缩写。印刷电路板是电子系统的基本组件。它们由呈板状的基板和基础材料组成,带有铜迹线和各种组件,通过直流电与直流电相连。根据设计,有两种类型的PCB:点状PCB和布局PCB。
    点状PCB与布局PCB:
    点状PCB的表面上有点可用,相应地将组件插入这些孔中。然后用导线将组件连接在一起并焊接在一起。设计此类PCB十分复杂,可能会出现许多错误。例如,连接引脚并避免连接错误。另一方面,布局PCB更易于设计。我们使用设计软件设计电路的布局,然后通过蚀刻准备铜布局,然后将各种组件焊接到板上。它更简单,出错的机会更少,制造时间也更少。 有很多设计软件可用 用于设计PCB,例如Express PCB,Eagle PCB,PCBWeb Designer,Zenith PCB,PCB Elegance,Free PCB,Open Circuit Design和Proteus等。我们将使用Proteus设计PCB电路并进行PCB布局。

    什么是Proteus?
    Proteus是用于电子设计自动化的软件;主要用于准备原理图和设计PCB。它具有许多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易于使用,而且有助于PCB设计和学习PCB设计。IT使用集成的自动路由器,实现完整的原理图捕获,可配置的设计规则,支持电源平面,具有交互式电路激励器,遵循行业标准的CADCAM和ODB ++输出,并允许进行3D查看。

    设计虚拟PCB布局电路:
    现在,继续进行我们的设计过程。首先,通过单击图标运行程序,然后将出现一个新的启动屏幕。接下来,将出现一个网格状的工作区,如图所示。有可用的按钮可以帮助我们设计PCB。有一个蓝色的矩形轮廓;我们的电路将在这个矩形空间内设计。

    我们将使用Proteus设计以下电路。它是一个使用555定时器IC的38 kHz频率发生器。

    这些组件包括555定时器IC,470K,22K电阻和10K可变电阻,0.001μf电容器以及IR LED。现在转到“库”并选择“选择设备/符号”。将出现一个窗口。选择组件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工作区左侧的工具栏。单击“组件模型”或从库中选择。

    现在,选择所需的所有组件,这些组件将添加到设备列表中。您选择的设备可以使用旋转按钮旋转。然后,您可以将组件放入工作区中。放置完所有组件后,将光标置于组件的引脚末端并绘制连接。连接所有组件,以得到如图所示的设计电路。

    如果要修改任何组件,只需右键单击该组件,将显示一个下拉列表,如图所示。完成后,保存并调试保存的文件。这样,我们的虚拟布局就完成了。

    PCB布局设计: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虚拟电路来设计PCB布局。Proteus具有集成的ARES设计套件。我们可以用它来开发我们的PCB。首先,您将打开Proteus并选择“工具”,然后选择“ netlist to Ares”。 这将打开一个包含组件列表的窗口。现在,我们将使用“ 2D图形框模式”创建板边缘。单击“选择图层”,然后选择“板边缘”。现在在工作区中绘制一个框。完成后,再次单击,绿线将变为黄色布局。我们的电路将在此框中绘制。如果需要,您也可以展开该框。

    接下来,单击组件并根据需要使用“旋转”按钮旋转,然后将其放置在工作空间中。添加所有组件后,请正确排列组件。您可以通过单击“选择模式”然后选择组件来更改位置,然后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接下来,连接所有组件。选择“轨道模式”,您可以通过选择“ C”(创建)或“ E”(编辑)来更改轨道宽度,如图所示。选择这些按钮将打开一个新窗口。根据您设计的PCB选择宽度。由于这是在家中制作的爱好者PCB,我们将使用大于25的宽度。在这里,我们将使用35。

    接下来,连接组件,用笔单击组件末端,然后沿绿线显示。完成后,绿线将被删除。如果要设计单层PCB,则将组件放在一侧,而连接在另一侧。在双层中,跟踪和组件在两侧完成。在多层中,不同的层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例如,底层代表蓝色,顶层代表红色,内层也代表不同的颜色。

    我们的组件走线的方向由白色箭头指示,连接由绿线和蓝线指示。跟踪中的任何错误均以红色圆圈显示。

    为避免错误,您可以更改轨道路径。对于双层PCB,您可以通过双击鼠标左键来在各层之间更改轨迹,这将有助于将层从另一层更改为另一层。橙色圆圈表示层之间的过孔。使用自动布线工具,您可以自动排列曲目。您可以选择将打开的自动路由器窗口,其中包含所有模式,设计规则和网格宽度选项,您可以进行相应更改,然后单击“路由”。自动路由将开始。如图所示的红色轨道表示顶部轨道,蓝色表示层之间的底部轨道。这是用于双层PCB。

    完成跟踪后,将项目保存在与保存Proteus项目相同的文件中。您可以选择3D可视化o查看最终电路。您可以查看所有角度,组件,未放置组件的木板,前视图和后视图。

    版面印刷:
    下一步是我们的最后一步,布局打印。为此,转到输出选项,然后选择“打印”。打印布局窗口将打开。有很多选项,例如模式,路径,比例,旋转等。共有4种模式,图稿,阻焊剂,SMT掩模和钻孔图。在美术作品模式下,可以设计出我们设计的黄色模块。请记住,对于底部铜层,我们必须在“反射”中选择更多的镜面。我们将打印许多电路布局图。

    1:顶部铜层:仅双层PCB才需要。
    2:底层铜层:在打印该层时,仅在“层/图稿”中选择“底层铜”和“板边缘”。选择比例为100%,在“旋转”中选择“ X水平”,在“反射”选项中选择“镜像”。由于印刷面将以相反的方向面对铜层,因此我们选择“镜像”选项。

    3:顶部丝绸层:这与底部铜层结合在一起。顶层丝绸层将打印组件视图。为此,您将在“图层/图稿”中选择“顶部丝绸”和“木板边缘”。在“反射”模式下选择“正常”。

    4:底层丝绸层:这是用于双层PCB。
    5:阻焊层:用于防止短路。对于此选择模式,请选择“底部抗蚀剂”和“板边缘”作为“阻焊剂”。同时选择反射作为“镜像”模式。

    6:SMT模式:我们不使用SMT(表面贴装技术)模式,因为我们的电路不需要SMT模块。
    7:钻孔图层:该层用于指示钻孔位置和钻孔尺寸。选择“钻头”和“木板边缘”。在“反射”选项中选择“正常”。

    PCB蚀刻: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进行蚀刻过程。我们基本上将通过铜层印刷来设计铜走线。
    1:拿起铜层板并根据需要切割。
    2:如图所示,将底部铜层印刷品放入铜PCB板中,使印刷面向铜层。仔细调整纸张和纸板。

    3:通过铁箱或任何热源对打印纸加热。
    4:我们将看到纸质印刷品与纸板合并。接下来,将板子放入水中并取出纸。板上的碳打印将保留。

    5:接下来将您的电路板放入氯化铁液体中。铜将与氯化铁反应,而没有碳层的铜将被溶解。

    6:现在用砂纸清洁您的木板。去除多余的碳层。
    7:接下来,根据我们设计的钻孔位置层钻孔。
    8:接下来将组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然后使用焊接套件将其焊接到位。
    9:最后,用切刀切掉多余的针脚。电路完成。

网友:
    印刷电路板是电子系统的基本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