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 1X基站射频性能对CDMA 1X网络质量的影响介绍

楼主(2020-07-30):
一、引言
伴随着国内运营商的重组,CDMA 1X技术重新受到国内业界的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了CDMA 1X基站射频性能对CDMA 1X网络质量的影响以及CDMA 1X基站射频测试中的关键问题,为CDMA 1X基站的研发和测试提供一些指导。
对于CDMA 1X网络,导致掉话、通信语音质量差、无法接通、盲区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导频污染
2、基站可能的射频偏差
3、干扰这些问题除了与网络规划和系统参数设置有关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CDMA 1X基站射频性能的好坏。
本文将对影响CDMA 1X网络质量的CDMA 1X基站的主要射频指标及其测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介绍。
二、各射频指标对CDMA 1X网络质量的影响及其测试的关键问题
1、导频时间容限
CDMA 1X网络是一个前向同步的网络,其导频信道在CDMA 1X前向信道中不停地发射,用于使所有基站覆盖区中处于工作中的移动台进行同步和切换。基站利用不同导频序列的时间偏差来标识不同小区。若基站的导频信道时间容限发生较大的偏差,就会与另一基站的延迟信号相混淆,产生所谓"导频污染",从而产生干扰而导致掉话、无法接通率、话音质量差等问题。
所有CDMA 1X基站都有GPS接收机,GPS接收机锁定卫星输出的参考时钟,使得所有CDMA 1X基站都彼此同步。
测试导频时间容限的两个关键点是PN偏置值和偶秒。
在导频时间容限测试中有三个测试指标:1、导频时间校准误差昀低要求小于10 μs。2、基站同时支持多个CDMA 1X频道时,该基站发射的所有CDMA 1X频道彼此间必须在 ±1μs时间内。3、基站在外部系统时钟中断后应在至少8小时内能够保持与系统时钟的偏差小于 ±10 μs。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3个指标的含义,指标1是指发射的导频信道与基站偶秒之间的时间偏差,指标2是指各CDMA 1X频道的导频信道之间的时间偏差,指标3是指基站偶秒与卫星输出的参考时钟之间的时间偏差。
指标1测试:按照图1连接被测基站和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确保基站仅发射导频信号,将被测基站的偶秒输出信号接至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的偶秒输入口,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设为外部触发,在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中输入PN偏置值,这时即可测得导频时间校准误差。

图1发射机性能测试连接框图
指标2测试:按照指标1的测试方法分别测出各CDMA 1X频道(不同的扇区或者频率)的导频时间校准误差,各CDMA 1X频道的导频时间校准误差之间的偏差即为各CDMA 1X频道的导频信道之间的时间偏差。
指标3测试:断开被测基站的GPS接收机,8小时后,将被测基站的偶秒输出信号接至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的偶秒输入口,测出导频时间校准误差,然后再用另一个接有GPS接收机的基站的偶秒输出信号接至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的偶秒输入口,再次测出被测基站的导频时间校准误差,两次测得的结果之间的偏差即为基站偶秒与卫星输出的参考时钟之间的时间偏差。
2、频率容限、导频信道对码分信道时间容限、导频信道至码分信道相位容限、波形质量、总功率、导频功率、码域功率
基站的这些指标的射频偏差都会导致掉话、通信语音质量低、无法接通等问题。发射功率和码域功率还会影响网络覆盖,产生盲区。
使用发射机测试仪可对这些指标进行测试,但需注意在测试导频信道对码分信道时间容限、导频信道至码分信道相位容限、导频功率、码域功率等指标时需将被测基站的偶秒输出信号接至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的偶秒输入口,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设为外部触发,且在CDMA 1X发射机测试仪中输入PN偏置值。 在测试码域功率时要注意RC1为W n64信道,RC3为Wn128信道,它们之间有3dB之差。

网友:
    基站利用不同导频序列的时间偏差来标识不同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