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教程

楼主(2020-07-30):
      设计印刷电路板(PCB)是将电路原理图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微妙过程。您需要在实际电路中考虑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几乎会影响您的结果,其影响与原理图的质量差不多。与理论组件不同,现实世界中的设备会产生热量,导线和走线具有固有的电阻,并且走得太近的走线可能会成为电容器或由于制造缺陷而造成短路。精心设计的PCB将易于组装;有清晰逻辑的流程;并避免电气问题。

  使用说明

  1.打开您的PCB布局软件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将电路板尺寸设置为项目的规格,并在软件中启用“捕捉到网格”功能。“对齐网格”是PCB布局软件的标准功能,将使按顺序放置组件变得更加容易。

      2.首先放置需要具有特定位置的组件。这包括安装孔,开关,LED,散热器或任何其他将连接到外部或安装在机柜上的组件。

      3.将组件分成功能组,以使布局更加逻辑易懂。例如,将逻辑和输入/输出部分分成不同的组。将所有电源组件放在板子的一个区域中,并分开数字和模拟组件。高频数字信号会在模拟电路中产生干扰。

      4.以相同的方向放置所有极化组件,并以相同的方式放置IC,以便1号针在每个芯片上的相同位置。当您将电路板实际组装在一起时,这将使放置元件变得容易得多,并帮助您避免错误。

      5.将组件连接在一起,以尽量减少走线长度。短走线更易于布线,并帮助您避免噪声,固有电阻和电路板电容带来的麻烦。功率滤波电容器应放置在非常靠近它们连接的IC引脚的位置。除非绝对没有办法避免在底部放置一些组件,否则每个组件都应放在电路板的顶部。

  6.根据您希望它们承载的电流量来设置迹线宽度。高电流线需要更宽的走线;0.01英寸对于大约0.3安培及更低的低功率数字和模拟信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宽度。0.7安培信号应使用0.02英寸宽的走线,而1安培信号应使用0.025英寸宽的走线。当必须旋转走线时,请使用一对45度角而不是一个尖锐的90度角,以避免产生噪音并防止制造缺陷。使用过孔是指从板的一层到另一层的穿通孔,以用于在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必须横穿走线。

  7.放置组件后,放置电源和接地导轨。使您的电源轨成为一条单独的宽走线,该走线可以根据需要分支,而不是将一束走线从电源中引出或以菊花链方式将电源连接在一起。还要制作一个大而坚固的地平面。良好的接地至关重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噪声。

      8.如果您的软件具有此功能,请在板上模拟散热。使产生热量的组件(如变压器)远离对热敏感的组件(如IC),并在必要时放置散热器。

网友:
    精心设计的PCB将易于组装;有清晰逻辑的流程;并避免电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