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同时装多个版本PADS

楼主(2020-07-30):
怎么同时装多个版本pads,一个9.5,一个VX2.0一直无法做到两个都破解

网友:
    没装过,就只装了9.5的

网友:
    先裝9.5 再裝VX2.0 可以的

网友A:
    先装低的,再装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装低的,再装高的

装完后,用破戒大师破解高版本就好了么?

网友:
    先装地版本的在装高版本的,PADS里有个切换工具可以互相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