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rity 仿真S参数出来的结果

楼主(2020-07-31):
S参数仿真出来这里左边有3个结果,我应该看哪一个?
或者说这3个有啥不一样的吗?我看diff-diff的话 3个结果的图形也比较相近。

网友:
    Simulation是PowerSI仿真得到的原始的S参数
Simulation_DC是调用PowerDC仿真得到的DC的S参数文件
Simulation_DCfitted是参考Simulation_DC结果对PowerSI原始S参数的DC和低频数据进行修正后得到的S参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