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出现错误

楼主(2020-07-31):
使用AD时,在PCB布线中走图中那种直角的丁字线,然后在DRC检查的时候出现Un-Routed Net Constraint: Pad J107-11(10812mil,8567mil) on Multi-Layer这种错误,但是我的线确实是连接上了的,我试过重新做封装等方式都不行。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
    双击这个焊盘,把plated勾选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可能做了非金属化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