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中心位置

楼主(2020-07-31):
使用allegro时,怎么可以画元件封装时快速找到封装中心位置?

网友A:
这个没有快速的方法,放焊盘的时候就以0 0这个原点去偏移就好了,就是器件中心了,基本贴片的大概计算下就知道了,插件的与原点一般设置在1脚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快速的方法,放焊盘的时候就以0 0这个原点去偏移就好了,就是器件中心了,基本贴片的大概计算下就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