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在开关采集中的应用及出现烧限流电阻问题

楼主(2020-07-31):
之前做了几次类似电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烧限流电阻及光的问题,结合在网上查的资料,自己修改了一下,请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
A_IN是一个幅值在12V的方波信号,经过光耦送到STM32单片机的引脚,选择5V兼容的引脚。

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这里R3的作用是否可以当作一个过电流后的分流电阻,目的就是保护光耦不被烧毁,C1的作用是这个电路同时兼容交流220输入,当然要增加限流电阻。  如果R2增加到3倍就是3.6K,这样光耦电流=12V-1.2V(光耦压降)/3.6K=3mA,是不是太小了。  如果R2增加到2.4K,光耦电流大约在4.5mA,按照电流传输比50%计算,IC=4.5mA *50%=2.25mA,(5V-0.2V)/2.25mA=2.1K,R2取值不小于2.1K,这里我改成4.7K。  请问以上的分析方法是否正确,是否可取。

网友:
    你指的限流电阻是R2,R13,R1?电阻烧坏基本上是电阻上的功率过大导致,无论是过压还是过流,最后导致烧毁的都是功率过大,座椅你需要确认电阻的功率,看是否可以调整阻值或加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