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电阻元件的伏安特性

楼主(2020-07-31):
 非线性电阻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不能用欧姆定律来描述,它们的伏安特性一般为曲线,在下图中分别给出了白炽灯和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白炽灯的伏安特性如图1中的曲线b-b所示。白炽灯的伏安特性曲线对坐标原点是对称的,因而具有
双向特性。白炽灯在工作时灯丝处于高温状态,灯丝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通过白织灯的电流越大,其温度越高,阻值也越大。另外,白炽灯的“冷电阻”与“热电阻”的阻值可相差几倍至几十倍,所以白炽灯是非线性元件。

半导体二极管也是非线性电阻元件,其伏安特性如图1中的曲线c-c所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很小(锗材料二极管一般约为O.2~0.3 V,硅材料二极管一般约为0.5~0.7 V),正向电流随正向压降的升高而急剧上升,而反向电压从零一直增加到十几或几十伏时,其反向电流增加很小,几乎为零。因此,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对原点是不对称的,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稳压二极管也属于非线性元件,其正向特性与二极管相似,但反向特性却比较特别。当反向电压开始增加时,反向电流几乎为零,但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数值时(称为稳压管的稳压值,有各种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电流将突然增大,以后稳压管的端电压将基本维持恒定。当外加的反向电压继续升高时,其端电压仅有少量增加。

网友:
白炽灯的伏安特性曲线对坐标原点是对称的,因而具有双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