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

楼主(2020-07-31):
电阻器简称电阻,在电子产品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电子元件c它的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功率也不同,在电路中用来限流、分流、分压等。

  1,电阻的种类

  电阻可分为固定电阻和可变电阻两大类。固定电阻的电阻值是固定不变的,阻值的大小就是它的标称值,固定电阻器常用字母“R”表示。固定电阻的种类比较多,分类如下:

  (1)按制作材料分类

  电阻按材料分类有线绕型电阻、薄膜型电阻、合成型电阻等。

  (2)按用途分类

  电阻按照用途分类有精密电阻、高频电阻、大功率电阻、熔断电阻、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压敏电阻等。

  (3)按外形分类

  电阻按外形分类可分为圆柱形电阻、管形电阻、方形电阻、片状形电阻。

  常见电阻的外形,如图1所示。

                                                                 图1 常用电阻外形

  电路符号如图2所示。

                                                             图2   电阻电路符号

  2,电阻的主要参数

  (1)标称电阻值

  电阻的国际单位是欧[姆],用Ω表示。除欧姆外,还有kΩ(千欧)和MΩ(兆欧)。它们的换算关系是:I MΩ=l×to' kΩ,I kΩ=l×to'Ω。

  l标称阻值是指电阻表面所标示的阻值。除特殊定做以外,其阻值范围应符合国标规定的阻值系列。目前,电阻标称阻值有三大系列:E6,E12,E24,其中E24系列,先将其列于表7-i中。可根据表⒎1中所列标称值乘以to'(Ⅳ为整数)表示实际的电阻值,例如,标称值2,4可表示为2.4Ω,24Ω,240Ω,2.4 kQ,240 kΩ,2.4 MΩ,24 MΩ,240 MΩ等实际电阻值。往往标称阻值和它的实际阻值不完全相符,有的阻值大∵些,有的阻值小一些。电阻的实际阻值和标称阻值的偏差,除以标称阻值所得的百分数,称为电阻的允许误差。常用电阻允许误差的等级有1级(±5%)、Ⅱ级(±10%)、Ⅲ级(±⒛%)。误差为±2 '、±I %、±0,5%的电阻称为精密电阻。误差越小,电阻越高。

                                                                   表1  电阻标称值系列

  (2)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是指电阻在规定环境条件下长期连续I作所允许消耗的功率。电阻的额定功率也有标称值,常用的有1/8 W,l/4 W,In w,I W,2 W,3 W,5 W,10 \7{,20 W等。在电路图中,常用图3所示的符号来表示电阻的标称功率。选用电阻的时候,要留一定的余量,选标称功率比实际消耗的功率大一些的电阻。比如,实际负荷为1/4 W,可以选用l/2 W的电阻;实际负荷为3 W,可以选用5 W的电阻。电阻的额定功率与体积大小有关,电阻的体积越大,额定功率数值也越大。2 W以下的电阻以自身体积大小表示功率值。

网友:
 电阻可分为固定电阻和可变电阻两大类。固定电阻的电阻值是固定不变的,阻值的大小就是它的标称值,固定电阻器常用字母“R”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