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的表示方法

楼主(2020-07-31):
 (l)直标法

  直接用数字表示电阻的阻值和误差,例如,电阻上印有“68 kΩ±5%”,贝刂阻值为68 kΩ,误差为±(68×b'/o)kΩ。

  (2)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或两者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电阻的阻值。文字符号k,M前面的数字

  表7-1 电阻标称值系列

  表示阻值的整数部分,文字符号后面的数字表示阻值的小数部分,例如,2k7其阻值表示为

  2.7 kΩ。

  (3)色标法

  现在常用的固定电阻器都用色环法来表示它的标称阻值和误差。色环法就是用颜色表示元件的标称阻值和误差,并直接标志在产品上的一种方法。常见的色环电阻有四环和五环电阻两种,其中五环电阻属于精密电阻。一般由四道色环或五道色环来表示其标称阻值和误差,各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值,色环颜色所代表的数字或意义如表2和表3所示。

网友:
色环法就是用颜色表示元件的标称阻值和误差,并直接标志在产品上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