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波峰焊工艺设计指南

楼主(2020-07-31):
选择性波峰焊工艺设计指南

1. 简介

实现最佳焊接结果,需满足特殊工艺条件
高标准工艺可靠性取决于以下几点:
 pad 设计( pad 类型, pad 之间距离)
pad 及周边元件
pad 距离(如,不应触碰
SMD器件)
PIN 脚长度不应超过电路板板下
PIN 脚长度
PIN 脚间距(如,连接器间距)
这些影响系数直接影响流动焊料的剥离。为了避免产生锡桥,需要重复剥离。锡桥是导致焊接失败的主要原
因(占 80 %以上)。
通常来说,小型拖焊工艺和浸焊工艺存在明显区别。每道工艺都需特殊的印刷电路板设计。
如下设计指南可确保最佳工艺条件。如果您不采纳如下建议,工艺窗口将会受到局限,而且需额外步骤稳定
此工艺。这些额外步骤所需维护要求更高,并会增加模具零件的磨损。

网友:
    这个是最新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