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任意阶1-2层的孔与3-4层的孔部分重叠,2个孔是不同net,板厂加工时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31):
6层任意阶1-2层的孔与3-4层的孔部分重叠,2个孔是不同net,板厂加工时会有问题?

网友A:
    不同层,没问题。若是时钟、高速、敏感信号要注意层间干扰

网友:
    加工没问题。但是需要注意EMI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没问题。若是时钟、高速、敏感信号要注意层间干扰

    如果是1-3层与4-5层部分重叠是否OK?

    lqe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3层与4-5层部分重叠是否OK?

    任意阶都是1+1这种形式的,每层之间都有PP片,不影响电气连接性能,如果层叠是2+2+2的话就不ok了

网友:
    不影响,2-3中间会有绝缘PP隔开

网友:
    加工没问题

网友:
    上面几位说中间有pp隔开,这样说很片面,你如果设计是不同网络制作是会移开,如果是同网络那里做镀铜帽工艺按叠孔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