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31):
    电路设计后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然后直接打板吗?还需要什么过程

网友:
    局部电路可以用Multisim仿真分析。
电路设计和PCB设计要仔细审核无误后再打板,不然很多问题。

网友:
    仿真软件很多,推荐用LTSPICE或者Multisim,比较容易上手。  产品打样前,你要先画PCB,推荐用Altiumdesigner(AD9或10...),之后检查无误后出gerber文件,给PCB厂家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