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下Sigrity SPEED2000做仿真时怎么给无源器件添加模型呢?

楼主(2020-07-31):
若考虑电容影响,使用非理想电容,应该如何设置模型呢

网友:
    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46
    或者是公众号文章《DDR3系统多板联仿真实战》:https://mp.weixin.qq.com/s/OtkoJQ4faGGUkfbd26AYqg

楼主:
    恩恩,谢谢杜老师,正在学习,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添加完最后一个电容器件模型,Sigrity自动关闭退出了,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