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7月28日直播课EMC设计实战01---布局与叠层的课后答疑部分

楼主(2020-07-31):
1. HDI板层叠的层叠与一般的PCB是否一样?---一样
2. 有源晶振无源晶振铺铜区别?
不建议包地,以避免ESD导致问题,这是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做法导致打静电出现问题;晶振/晶体的正下方这一层铺地;跟其他信号保持一定的距离,参考3W规则,因担心信号参考的问题,建议不要掏空。
3. 电感电感下面要不要掏空?------共模电感不建议掏空,涉及参考平面回流的问题,但SI可能因为阻抗的原因而要求掏空;功率电感下方也不要掏空,仿真数据显示会不利,会因分布电容造成耦合;另外注意模拟区用电感的时候本身布局就是远离数字区,因而不应涉及高速线走附近的问题。

4.DDR VTT信号怎么布----推荐intel芯片指导书或建议咨询PI或SI版,EMC只关系这部分的信号参考平面和滤波
5. 跨分割放多大的电容-----接口区PGND和GND的桥接,用0欧电阻或铜箔直接相连,选电容推荐0.1uf;如果是一把杂线跨分割,在这把线的左右两边可以各放1个100nf电容;
如果是高速信号跨分割,根据超标频率和电容的低阻抗频率范围来选,要靠近高速信号线,注意其效果有效。

6. 射频线下每层都铺地么,还是铺电源----射频范围太大,高速信号建议下方只参考地,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7. 12V电源线相邻有信号线,把它包地行么----可以,建议远离,铺地可以降低干扰,对于高速信号,不建议铺设在12V这一层。
8. 假8层第三层走线电源有无影响----第二层为地,第三层走电源OK
9. 晶振下面铺地的经典影响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么----ESD仿真目前对信号被耦合以及相关波形可以仿真

10 TOP层功率电感下方的第三层是否可以走高速信号----数字区的高速信号不应该在这类模拟区

11. 金属外壳的SMA外壳可以直接连PGND么-----SMA的外壳搭接到外壳,这类信号涉及的接口区最好不要割地,因同轴口的屏蔽层作为参考平面应当连续。
12. 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互连----具体见余平放老师的关于地方面的课程

13. 叠层,信号距离最近的底层3mil距离另一边的电源8mil,电源层在信号走线的投影位置有沟道,有无影响?----有影响,但是不大,如果要这样做,建议周边打地孔来降低辐射。

网友:
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6666666,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