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cd12864液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7-31):
最近为了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lcd12864,用的是串行模式,只需要显示文字和数字。编写完代码,烧录之后,屏幕一直闪烁和雪花,请问是我代码出了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

我看了一下软件仿真的波形。后面的波形基本都按部就班,没什么毛病。
以下是仿真出来的信号波形:
信号的功能是选择lcd的基本操作模式

网友:
有没有程序

网友A:
    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是的,硬件咋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硬件咋连的

    是的,需要知道硬件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