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传递

楼主(2020-07-31):
有一个xx.m文件会生成a,b两个值,现在使用另一个脚本用来跑这个程序3次并把值放入矩阵c中,请教这个n改如何设置
代码如下
------------------------
c=zeros(10,2);
for n=1:3
    xx;
    c(n,1)=a;
    c(n,2)=b;
end
------------------------
错误提示:
函数或变量 'n' 无法识别。

出错 run (第 4 行)
    c(n,1)=a;

网友:
    报错的原因肯能XX.m中有n的定义,或者有command清除了n,不建议把.m文件嵌入到函数中调用,如果有需求,将a,b以函数返回值的形式返回到该循环中。
    调用函数的workspace和matlab的base workspace是不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