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各路加假负载(额定负载)的方式去验证?

楼主(2020-07-31):
    +15V输出所接负载只有IPM模块,在电机三相线绕了磁环15V纹波下降很明显,大概700mv左右。请教大神,如果想验证输出是否和主板开关电源本身有关,是不是可以各路加假负载(额定负载)的方式去验证,看看是否纹波还是很大呢?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通过阻性负载模拟。

网友:
    但由于IPM工作并不是纯阻性负载,所以正常使用与模拟测试估计会有偏差,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以前做过,阻性负载模拟可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