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1个IO口有2个上拉电阻,是不是1个没用?

楼主(2020-07-31):
IO口本来有10K上拉电阻,后面又因为其他电路有个2K上拉电阻,都连在同一IO口上,请问10K上拉电阻是不是作废?

网友A:
相当于一个10K并联一个2K,上拉电阻大小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高速信号应该考虑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一个10K并联一个2K,上拉电阻大小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高速信号应该考虑匹配

然后呢?1个10K并联1个2K等于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呢?1个10K并联1个2K等于什么?

根据电阻并联公式,大约等于1.6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