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302写时钟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31):
用ds1302写时钟的过程中,发现每一次上电后,时间都被赋了初值,每次上电ds1302都被被初始化,通过百度知道需要判断秒的第8位是否为1,来使得ds1302只初始化一次,从而实现掉电保持的功能,但是不成功,我不知道是不是代码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0x80&0x80不是0x81

网友:
圈出来的地方应该是-==0x80,最高为代表的是RTC是否工作

网友:
先看看你的写入函数中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写入的数据要是正确的才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