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RTC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0-07-31):
如图上的RTC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个温敏电阻。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且对温度很敏感

网友:
这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这个电路的作用是限制上电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
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开机一瞬间NTC温度低,阻值大,抑制浪涌电流,之后NTC温度上升,阻值下降,一直降到很低

网友:
同楼上,抑制输入浪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