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后漏焊现象较严重,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0-07-31):
波峰后漏焊现象较严重,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疑似焊盘不干净之类的。但是过波峰后手工补焊很容易就能焊上有没有可能是开始焊盘不干净,
经过助焊剂的活化和锡炉的高温异物就消失了,手工焊接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初步判断是孔大脚细+单偏孔边引起的空焊=孔小/孔金属化+大盘环宽+高波/小角/快链速/低锡温都会有帮助。
波峰焊收尾锡流和手工焊锡流方向相反,故手工焊无此问题,与异物先有后无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