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笔记本DDR4的PCB板上,插口位置是什么元件?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31):
    哪位大神知道笔记本DDR4的PCB板上,插口位置是什么元件?它的作用是什么?

如图所示,因为个人原因,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现在内存装到笔记本里,点不亮了,因为零件太小,找是不可能找到了,想请问一下各位朋友,这个零件是什么?怎么修复?

网友:
    这不就是焊盘吗?

网友:
    高速信号线中才考虑使用这样的电阻,低频情况下,一般是直接连接。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

    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因为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电容等形成一个RC

    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

网友:
    就是普通的贴片电阻,上淘宝就可以购买,然后手动焊接上去

网友:
    应该是数据线上的电阻,一般10欧姆~33欧姆,你测下它旁边电阻的阻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