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导入Cadence1 7.2的PCB文件,原来表面空白的地方都倍覆铜了,也就是说覆铜面积...

楼主(2020-07-31):
    AD19导入cadence1 7.2的PCB文件,原来表面空白的地方都倍覆铜了,也就是说覆铜面积扩大了,这是啥原因啊?3 k" [- ]1 Y$ x( S  I

网友:
    为什么要把Cadence的PCB用AD打开呢?

网友:
    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对吧,检查一下

网友:
    转换以后各种问题,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