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colormap函数详解(多个colormap)

楼主(2020-07-31):
我们有一张图片,读进来后,转换为gray,然后打算画两张图,一张用gray的色图,一张用jet的色图。
首先我们读取图片: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
imgname='.\frog.bmp';
[imagRGB]     = imread( imgname );

if (length(size(imagRGB)) > 2)
    imagGray = rgb2gray(imagRGB);
else
    imagGray = imagRGB;
end
clear('imagRGB');
data =  double(imagGray);
data =flipdim(data,1);
   % Flip linear dimensions (image coordinate system starts at upper left
   % corner )

方法1: 我们生成两个figure,分开画两个图
fig1=figure;
plotHandles(1) = pcolor( data );
set( plotHandles(1) , 'EdgeColor' , 'none');
caxis([0,255]);
colormap gray;

fig2=figure;
plotHandles(1) = pcolor( data );
set( plotHandles(1) , 'EdgeColor' , 'none');
caxis([0,255])
colormap jet;

结果如下:

注意:这是两个figure,每个figure可以使用一个唯一的colormap

方法二: 一个figure,subplot
fig3=figure;

subplot(1,2,1);
plotHandles(1) = pcolor( data );
set( plotHandles(1) , 'EdgeColor' , 'none');
caxis([0,255]);
colormap gray;

subplot(1,2,2);
plotHandles(1) = pcolor( data );
set( plotHandles(1) , 'EdgeColor' , 'none');
caxis([0,255])
colormap jet;

结果如何呢?

后面定义的colormap会把前面的覆盖掉。因此最终两张图片都使用了jet的色图。

方法三: 既然只能使用一个colormap,那么我们就自己动手组装我们需要的色图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 0;
options.colormaps{1}.num        = 256;  % Number of colors
options.colormaps{1}.cmin       = 0    +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options.colormaps{1}.cmax       = 255  +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options.colormaps{1}.map        = gray(256);

options.colormaps{2}.offset     = 256;
options.colormaps{2}.num        = 256;  % Number of colors
options.colormaps{2}.cmin       = 0    +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options.colormaps{2}.cmax       = 255  +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options.colormaps{2}.map        = jet(256);

for iCMap = 1 : length(options.colormaps)
    if iCMap == 1
        cmap = options.colormaps{iCMap}.map;
    else
        cmap = [cmap ; options.colormaps{iCMap}.map ];
    end
end

我们定义了两个色图,然后把两个色图拼装起来。

fig4 = figure;
colormap(cmap);

subplot(1,2,1);
data1 = data +options.colormaps{1}.offset;
plotHandles(1) = pcolor( data1 );
set( plotHandles(1) , 'EdgeColor' , 'none');
caxis([0 , size(cmap,1) - 1]);

subplot(1,2,2);
data2 = data + options.colormaps{2}.offset;
plotHandles(2) = pcolor( data2 );

set( plotHandles(2) , 'EdgeColor' , 'none');
caxis([0 , size(cmap,1) - 1]);

结果如下:

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colormap,但达到了多个colormap的效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