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NMOS的使用问题想问问大家

楼主(2020-07-31):
    各位,请指导一下这个电路,一下是我的问题:
关于Q6这个NMOS,PIN-5678是D极,PIN-4是G极,PIN123是S极;
问题1、若Q6的5678是输入,那么输入电压&电流从哪里来?(虚线框里的是PCIe唤醒功能,可以不用放置的,应该包括3.3V AUX)
    问题2、左下角的3.3V是PCIe的3.3V,怎么能作为输出呢?

正常原理图是否都应该是左输入右输出,可是NMOS不是应该导通时D->S吗

网友A:
    3.3v需要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需要电源芯片

3.3V应该是从主板上取的感觉

网友:
    1.5678明明是个输出啊,Q6导通时左侧123过来的3v3,至于3V3哪里来的来的 截图上看不见

网友:
    2.这不就清楚了么,3v3是PCIE过来的,当Q6导通时输出到5678

网友B:
    Q6 的 5678 是输出。
图中两个开关稳压器 U8、U5 有两个电源供应,3.3V和3.3VAUX,分别由Q6和Q3控制切换。3.3V上电之前,Q3导通,由3.3VAUX供应稳压器,Q6截止;3.3V上电之后,Q3截止、Q6导通,由3.3V供应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 的 5678 是输出。
图中两个开关稳压器 U8、U5 有两个电源供应,3.3V和3.3VAUX,分别由Q6和Q3控制切换。 ...

理解了,也就是说NMOS并无绝对意义上的D输入S输出,当作开关作用时,是双向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解了,也就是说NMOS并无绝对意义上的D输入S输出,当作开关作用时,是双向导通的

MOS管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压控制(Vgs)的可变电阻(Rds),另外要注意大多数MOS工艺存在的DS之间的体二极管及其方向。这样分析电路功能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压控制(Vgs)的可变电阻(Rds),另外要注意大多数MOS工艺存在的DS之间的体二极管 ...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