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entor ee和pads能共用一个license吗?

楼主(2020-07-31):
有谁知道mentor ee和pads能共用一个license吗?感谢!

网友:
破解走起来

网友:
这个我是很久以前装的,用的两个license,不知道一个行不。

网友:
    以EE7.9.4和PADS9.4或9.5为例,两个软件共存是可以的。
    我的经验是用EE破解生成的LICENSE,两个软件都可以用,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