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在定影机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7-31):
定影机相信大家都清楚,就是把复印纸上的不稳定、可抹掉的图像固着在纸上的过程,通过转印、分离过程转移到复印纸上的图像,并未与复印纸融合为一体,这时的图像极被擦掉,因此须经定影装置对其进行固化,以形成的复印品。
  目前的静电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塑封机等办公设备,多采用加热与加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影。其实定影机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主板热敏电阻的品质。好的品质可以确保定影机正常的运行和工作。
  复印机定影部所使用的热敏电阻都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主板用热敏电阻来检测定影热辊的温度,并将其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温度处于导致定影不良的温度下限与导致定影重影的温度上限之间。当定影辊的温度低于预设温度时,热敏电阻就会接通定影灯的电源;当高于预设温度时,热敏电阻将切断定影灯的电源。从而保障和避免高温过高造成的影响。
  其中热敏电阻为主热敏电阻,检测定影辊的中心部分的温度,并控制定影灯的通断;侧边的热敏电阻为副热敏电阻,因为纸张没有通过热辊而造成纸张没有吸收热量的话,定影辊的两侧可能会过热。副温度热敏电阻可检测由于定影辊过热所导致的该区域的发热异常。所以副热敏电阻不用于定影辊的温度控制,只监测定影辊温度异常。

网友:
复印机定影部所使用的热敏电阻都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