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选择

楼主(2020-07-31):
元器件添加了多个封装,导入网表时如何进行选择?例如电阻添加了DIP和SOP的封装,是删掉某一个还是如何?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有一个当前封装  你选择哪个封装作为当前封装的话 导出就是哪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当前封装  你选择哪个封装作为当前封装的话 导出就是哪个的

OK,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