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器件布局

楼主(2020-07-31):
  PCB的器件布局

  在PCB板的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系统布局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布线的效果,合理的布局可以有以下优点:
  · 节省电路板的空间,以减少成本;
  · 使系统的体积变小;
  · 使系统的可靠性提高。

  不好的PCB布局会有相反的作用,合理的布局是系统设计的基础,是PCB板设计成功的第一步。

  一般来讲,PCB板布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交互式PCB板布局,另一种是自动PCB板布局。在实际的应用中,可以采用在自动布局的基础上用交互式布局进行调整,在布局时还可根据走线的情况对门电路进行再分配。例如可以将两个门电路进行交换,使其成为便于布线的最佳布局。

  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一是要注重内在质量,二是兼顾整体的美观,两者都较完美才能认为该产品是成功的。考虑到PCB板布局的整体美观,在一块PCB板上,元件的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

  板布局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PCB板的尺寸,印制板尺寸要与加工图纸尺产相符,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并有定位标记。

  板的元件在二维、三维空间上有无冲突,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例如热敏元件与发热元件之间是否有适当的距离,如果太近,则有可能烧毁热敏器件。

  板布局中有些大功率的器件还要加散热片,散热片的尺寸也要考虑。

网友:
    PCB布局影响一块板子的性能

网友:
    还要考虑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