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想分析一个PCB上的几根信号之间是否受到串扰影响,应该用啥软件

楼主(2020-08-01):
如题,手中有一块PCB(allegro画的)实际调试中发现RGMII接口的发时钟有些问题(幅度不够),加了上拉电阻就好使了,但是参考的很多设计中都没有加上拉电阻。突然怀疑是不是受到串扰的影响。
想分析一下,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好,之前看了一些资料,感觉都是不是很深入,例子都是拿片段截取的,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合上书之后自己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目前了解到的(基本上仅限于知道哈)软件工具有:
1.Sigrity
2.ADS
3.HyperLynx
4.Ansys siwave
选择困难,不知到从哪个入手好一些,感觉也都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入门的,所以想谨慎选择上手的软件,在这里像大家请教。请多多指点。

网友:
    这些软件都可以,但是没有哪个软件能几个小时就入门的,甚至PCB设计软件也是这样的。学堂目前有基于Sigrity仿真的详细入门实战课程,可以参考一下。
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88.html

网友A:
    恰好最近有个板子也是MII接口有串扰(差点怀疑你是我同事哈哈哈),就拿HyperLynx模拟仿真,琢磨半天没搞太明白(打算买本书来看看,谁有二手书联系我),后来干脆用PCB Toolkit V7.00模拟了大致的串扰电压,与实际测量值相差幅度不大。不过你这个幅度不够应该不是串扰的影响吧

网友A:
    求Hyperlynx二手书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Hyperlynx二手书籍!

不用求了,这两份教材直接送给你
Hyperlynx入门指南
Hyperlynx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最近有个板子也是MII接口有串扰(差点怀疑你是我同事哈哈哈),就拿HyperLynx模拟仿真,琢磨半天没搞太 ...

    我这个差别感觉还是不小的,数据线都能到2.5V,但是时钟线只有1.8V的样子,后来加了上拉以后能到2.1V。数据线的眼图也不是特别好的样子。

网友:
    也想学习仿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求了,这两份教材直接送给你
Hyperlynx入门指南

感谢大佬,正在学习如何入门,看会不会到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Hyperlynx二手书籍!

淘宝,新书也不贵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用sigrity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