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15节课 多板 电热协同仿真时 有报错

楼主(2020-08-01):
    15节课  在保存设置的主板时  会有提示PVDDQ and PV_VDDR_PWR   短路?谁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没有原理图,不清楚PVDDQ and PV_VDDR_PWR 两个网络是怎么连接的。  WARNING [Short Circuit]: Node7220!!2:VDDQ (17.653mm, 77.724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shorts the following nets, PV_VDDR_PWR and PVDDQ

网友A:
    1、这不是报错,这是警告,报错是必须处理的,警告只是提醒,不一定要做处理
    2、两个信号是通过短路铜皮接到一起的,提示信息说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不是报错,这是警告,报错是必须处理的,警告只是提醒,不一定要做处理
    2、两个信号是通过短路铜皮接 ...

我 设置好运行仿真以后没有结果,生成报告的时候程序崩溃  自动关闭了。  也是挺懵的

楼主:
    搞了几天 一直没结果,笔记本电脑可能 太烂了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版本?

    是2019版本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