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MCP可以连接尝试提供的S参数吗

楼主(2020-08-01):
DDR仿真MCP可以连接尝试提供的S参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定义好ckt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定义好ckt文件即可

    杜老师有.CKT编写的格式文档嘛,Power SI软件生成的.CKT里面内容很多,那么从厂商拿到的S参数,需要怎么编写.CKT,哪些参数需要。

网友:
    ckt文件是文本文件,可以手工按格式编写,把端口对应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