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哪个版本?

楼主(2020-08-01):
现在cadence软件都到17.4了,请问各位大大用的哪个版本啊,本人新手准备开始学习

网友:
    日常工作推荐16.6,追新可以用17.4

网友:
    建议用常用工具16.6

网友:
    建议你使用16.6的,16.6版本稳定,使用的人也最多,方便跟别人学习交流,网上的学习资料也是最多的。17.4是目前最新的版本,新版本一般bug都比较多,而且新增的功能也没什么实质性的,软件也非常大,安装完十几个G,用的人也相对比较少,跟别人学习交流还是没有16.6的方便。对于新手如果非公司强制要求的话,不建议使用最新的版本,你要考虑的是网上资源以及跟别人一起交流学习的问题,不然到时学起来就更吃力了,何况allegro是出了名的相对难上手的layout软件!

网友:
    16.6版本稳定点

网友:
    我也纠结,索性装两个版本咯

网友:
    强烈建议在没升级17.x 前一直用16.6  稳定第一,17.2 BUG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