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g里怎么打开一个DRC显示

楼主(2020-08-02):
xpeditiong里怎么打开一个DRC显示,就是说,如果布线发生冲突,显示一个错误图标,一般在显示控制里,都打开哪些项目,谢谢!

网友A:
    双击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不可以吗

    说的是要什么选项?

网友B:
    你想要显示的就想allegro那样,有一个DRC图标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显示的就想allegro那样,有一个DRC图标是吗?

类似那个,另外,一般需要哪些选项?

网友:
    没有发现有像Allegro那样的DRC标识。有错误的线会变成花纹状,但直接双击没啥用。只能在错误列表里才能看到是什么问题。 ,蜜汁难用。

网友:
    Mentor里面无法像allegro那样直接显示DRC图标的。就是有DRC的话显示形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ALLEGRO和XPEDITIONG二者的机制都不同,用XPE的没有人会把DRC给关了,XPE都是实时DRC,你布线也不可能发生冲突。只有用ALLEGRO的才会把DRC关了来操作,在大的企业中,这样弄,会被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