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的简易测试

楼主(2020-08-03):
电阻值测试的方法主要有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测试法,测量电阻值的方法如下:

  (1)首先观察数字万用表显示屏是否有电池电量不足的标识,如果有,则说明电池电量不足,应更换电池。

  (2)按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规定,黑表笔接“COM”口,红表笔接“ⅤΩ”口。将挡位旋钮置于测电阻挡,根据被测电阻的阻值来选择倍率挡。

  (3)右手拿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左手拿电阻体的中间,两个表笔分别接触电阻的两根引线,读出电阻值。

  注意测量时,切不可用手同时捏表棒和电阻的两根引线,因为这样测量的是原电阻与人体电阻并联的阻值,尤其是测量大电阻时,会使测量误差增大。在电路中,测量电阻应切断电源,要考虑电路中的其他元器件对电阻值的影响。如果电路中接有电容器,还必须将电容器放电,以免万用表被烧毁。

  电阻质量的判别一般是用外观检查法或万用表测量法。外观检查时,看电阻引线是否折断或表面漆皮是否脱落。如果是在电路中,则可检查电阻器是否烧焦等。当用万用表检查时,主要测量它的阻值及误差是否在标称值范围内。如果要对电阻器进行较精密的测量,则应使用专用的测量仪器来进行。

网友:
当用万用表检查时,主要测量它的阻值及误差是否在标称值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