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函数

楼主(2020-08-03):
我用matlab建了一个神经网络,newff实用全部缺省项查了sim传递函数是tansig和purelinsim的结果就是和手工计算结果不一
iw=net.iw{1,1}
lw=net.lw{2,1}
b1=net.b{1}
b2=net.b{2}
h=tansig(iw*input+b1)
output=purelin(lw*h+b2)
用了以上的指令
求教大神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 清空环境变量
clear all
clc
%% 训练数据
P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T = [0 1 2 3 4 3 2 1 2 3 4];
%% 创建网络
net = newff(minmax(P),[5 1],{'tansig','purelin'},'trainlm');
% 设置训练参数
net.trainParam.epochs = 500;
net.trainParam.show=10;
net.trainParam.goal=1e-2;
net.trainParam.lr=0.1;
%% 训练网络
net = train(net,P,T);
%% 记录权值和阈值
w1=net.iw{1};
w2=net.lw{2};
b1=net.b{1};
b2=net.b{2};
%% 仿真测试
Y1= sim(net,P)
%% 手动计算一
a=tansig(w1*P,b1);
Y2=purelin(w2*a,b2)
%% 手动计算二
b=tansig(w1*P+repmat(b1,1,size(P,2)));
Y3=purelin(w2*b+repmat(b2,1,size(P,2)))
%% 判断是否相等
flag=isequal(Y1,Y2) && isequal(Y1,Y3)

网友:
运行结果:
Y1 =
    0.0012    1.0011    1.9858    3.0039    3.9442    3.1098    1.8481    1.1784    1.8534    3.1175    3.9590

Y2 =
    0.0012    1.0011    1.9858    3.0039    3.9442    3.1098    1.8481    1.1784    1.8534    3.1175    3.9590

Y3 =
    0.0012    1.0011    1.9858    3.0039    3.9442    3.1098    1.8481    1.1784    1.8534    3.1175    3.9590

f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