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大神: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后,如何被外设唤醒

楼主(2020-08-03):
大神大神: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后,如何被外设唤醒

先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唤醒

好的,好的
还有别的唤醒方式嘛

网友B:
    可以用外部中断唤醒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外部中断唤醒睡眠

这个实用,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外部中断唤醒睡眠

    这个有道理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唤醒源有多种,具体要看芯片手册的睡眠模式那一章节,

网友:
    看具体芯片的设定,有多种方式,比如STM32有外部中断,看门狗,RTC闹钟,复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