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圆级芯片

楼主(2020-08-03):
晶圆级芯片封装技术有什么优点??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1、工艺工序大大优化,晶圆直接进入封装工序,封装测试一次完成,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下降。
  2、晶圆级芯片封装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其封装尺寸小、IC到PCB之间的电感很小、并且缩短了生产周期,故可用于便携式产品中,并满足了轻、薄、小的要求,信息传输路径短、稳定性高、散热性好。
  3、由于WL-CSP 少了传统密封的塑胶或陶瓷封装,故IC 晶片在运算时热量能够有效地散发,而不会增加主机的温度,这种特点对于便携式产品的散热问题有很多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艺工序大大优化,晶圆直接进入封装工序,封装测试一次完成,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下降。
  2、晶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