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x开发例程使用手册(2)

楼主(2020-08-03):
    CCS工程新建、编译和导入

    为了减少视觉疲劳,建议选择Yahei Consolas Hybrid字体,这是一种合成字体,由微软雅黑的中文字体和微软专为程序员开发的Consolas的英文字体合成的,特别适合中英文的编程开发和代码编写。先将光盘tools目录下的YaHei.Consolas.1.12.ttf文件复制到计算机"C:\Windows\Fonts"目录下。

    打开CCS,点击CCS菜单栏下"Window->Preferences",如下图所示:

    图 38

    分别点击"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Basic->Text Font"和"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C/C++->EDITOR->C/C++ Editor Text Font",再点击"Edit…",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12号常规"Yahei Consolas Hybrid"字体。

    图 39

    图 40

    本平台所有例程均使用TI v6.4.2及以上版本编译工具,请先按照相关软件安装文档安装对应的编译工具。如果出现提示编译工具版本不一致警告信息,但例程可以直接编译和使用,修改编译工具版本配置可以去掉警告信息。步骤如下:

    • 右击工程,选择"Properties"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41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General->Compiler version-> TI v6.4.2",如下图所示:

    图 42

    裸机工程新建

    第一次启动CCS的时候会让你选择一个Workspace,Workspace就是你的工作空间也就是项目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随意不能够包含非ASCII字符(例如:中文)。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Windows系统对文件路径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基于Linux版本的CCS需要注意路径的大小写。

    图 43

    新建工程

    点击CCS菜单的"File->New->Project-> CCS Project"。如下图所示,

    图 44

    接着弹出如下界面:

    图 45

    Project name:myled,CCS工程名字,称里面不能够包含非ASCII字符;

    Location:工程存放路径,可以自定义;

    Output type:Executable,输出文件类型,可以选择可执行文件或者静态库,选择Executable编译出来的程序是可以被DSP直接运行的,选择"Static Library"可以供其它应用程序调用的静态库。

    Variant:TMS320F2837xS,CPU型号;

    Connection:Texas Instruments XDS2xx USB Onboard Debug Probe,仿真器类型;

    在"Empty Projects"下方选择"Empty Project(with main.c)"。如下图所示:

    图 46

    点击Finish就可以完成工程新建了,弹出如下界面:

    图 47

    添加工程文件

    右键工程点击"Add Files…",选择的源文件包括如下:

    • "NonOS\NonOS\Application\LED"目录下

    • F2837xS_CodeStartBranch.asm

    • F2837xS_DefaultISR.c

    • F2837xS_GlobalVariableDefs.c

    • F2837xS_Gpio.c

    • F2837xS_Headers_nonBIOS.cmd

    • F2837xS_PieCtrl.c

    • F2837xS_PieVect.c

    • F2837xS_SysCtrl.c

    • F2837xS_usDelay.asm

    • Sci.c

    • SciStdio.c

    • SciStdio.h

    图 48

    添加完文件后弹出如下窗口,选择"Copy files"。

    图 49

    添加完毕后如下图所示:

    图 50

    配置工程属性

    右键myled工程,点击Properti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如下:

    • "${CG_TOOL_ROOT}/include"

    • "../../../F2837xS_common/include"

    • "../../../F2837xS_common/inc"

    • "../../../F2837xS_headers/include"

    图 51

    添加库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52

    编写程序

    编辑main.c文件,增加用户需要实现的功能代码,如下图所示:

    图 53

    代码如下:

    #include "F28x_Project.h"

    #include "SciStdio.h"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GPIO初始化

    Gpio_select();

    // 关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 不使能中断,清中断标志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 初始化串口

    SCIStdioInit();

    SCIPuts("\r\n ============Test Start===========.\r\n", -1);

    SCIPuts("Welcome to TL2837x LED Demo application.\r\n\r\n", -1);

    while(1)

    {

    // GPIO 翻转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5 = 1;

    // 延时 500ms

    DELAY_US(500000);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6 = 1;

    DELAY_US(500000);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1 = 1;

    DELAY_US(500000);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2 = 1;

    DELAY_US(500000);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3 = 1;

    DELAY_US(500000);

    GpioDataRegs.GPDTOGGLE.bit.GPIO114 = 1;

    DELAY_US(500000);

    }

    }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 管脚复用设置为 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DMUX2.bit.GPIO115 = 0; // led1

        // GPIO 方向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5 = 1;

        GpioCtrlRegs.GPDMUX2.bit.GPIO116 = 0; // led2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6 = 1;

        GpioCtrlRegs.GPDMUX1.bit.GPIO111 = 0; // led1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1 = 1;

        GpioCtrlRegs.GPDMUX2.bit.GPIO112 = 0; // led2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2 = 1;

        GpioCtrlRegs.GPDMUX2.bit.GPIO113 = 0; // led3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3 = 1;

        GpioCtrlRegs.GPDMUX2.bit.GPIO114 = 0; // led4

        GpioCtrlRegs.GPDDIR.bit.GPIO114 = 1;

        EDIS;

    }

    编译和运行程序

    右击工程,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点击"Build Project",即可对当前工程编译并产生可执行.out文件,最后再按照前面章节步骤进行加载,就可以运行编译好的.out文件。

    图 54

    通过以上步骤,用户可以学习如何新建工程和在CCS下运行程序了。

    SYS/BIOS工程新建新建工程

    选择"Project"目录下的"New CCS Project…"

    图 55

    接着弹出如下界面:

    图 56

    确认各项选择无误后,点击Next,开始配置工程属性。

    配置工程属性

    选择对应的XDCtools版本和Platform,点击Finish,完成工程的新建。

    图 57

    编译和运行程序

    新建工程的目录,如图所示:

    图 58

    右键点击工程文件,选择"Build Project"

    图 59

    成功编译后,控制台打印信息如图所示。

    图 60

    最后按照前面章节步骤进行加载,就可以运行编译好的.out文件,控制台打印信息如图所示。

    图 61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