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下变频

楼主(2020-08-03):
AD采样80MHz,中频信号60MHz,在数字下变频时NCO输出频率设置为多少?

网友A:
信号是60M,AD采样率是80M,这不满足采样定理啊!我记得下变频要讲输入信号搬到基带,也就是0频率,信号60M,搬到0频,NCO应该就是60M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久不研究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60M,AD采样率是80M,这不满足采样定理啊!我记得下变频要讲输入信号搬到基带,也就是0频率,信号60M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