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的问题

楼主(2020-08-03):
以前知道:傅里叶级数可以看做是  时域中信号周期且连续,或者  频域中信号非周期且离散那么傅里叶变换是把时域中的非周期连续信号,转换成了频域中的非周期什么性质的信号?
这个性质是指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
谢谢回答!

网友A:
时域与频域的连续与否是两个概念。时域的连续信号是表示信号随着时间变化是连续的,即不会出现信号中断点;而频域的信号横轴由时间变成了频率,频域的离散信号表示的是由不同频率的信号叠加而成的总信号,其对应的频率点是离散的,例如含有50Hz和100Hz的信号,不是由50-100范围内所有频率信号都有,这是频域的离散性,这点与时域是否连续没有必然关系。常说的傅里叶变换把时域的周期性连续信号转换成频域的非周期性离散信号,是针对信号的处理方式而言的,就信号本身而言,还是同一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域与频域的连续与否是两个概念。时域的连续信号是表示信号随着时间变化是连续的,即不会出现信号中断点; ...

你好,blust,你说的傅里叶变换把时域的周期性连续信号转换成频域的非周期性离散信号,是这样啊?傅里叶变换可以处理时域中的非周期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