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类似电影里的光控报警

楼主(2020-08-03):
想做一个类似电影里的光控报警,主要是想利用手上的激光笔和光敏电阻,当激光笔照射到光敏电阻的时候阻值降低,正常,光线被挡后阻值升高,开始报警。在proteus仿真没搞定,请各位指点下,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直接做实物,不需要仿真什么的更好

网友:
今天用MultiSim仿真,基本实现需要的功能了,用了一个比较器和一个晶闸管(用来保持报警信号),发个电路大家批批。不知道怎么回事,在MultiSim中仿真功率到3.8KW了,呵呵,能源危机?或许真的如yqldt说的不能仿真了。

网友:
用光耦开关原理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