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通孔位置金属化会出现空洞或者较金属化缺?

楼主(2020-08-03):
大神,能解释以下为什么在通孔位置金属化会出现空洞或者较金属化缺吗?

网友:
可能是50um的通孔太小金属化没法流入,也有可能是有堵塞物体。建议改用激光镭雕,做立体电路工艺:最小处理可以达到20um的线宽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描述不清楚啊,所有出现的空洞都在通孔附近还是在只有这一个,如果都集中在通孔附近,那可能是通孔金属化未能很好被覆盖,导致里面出现缺陷而形成空洞,或者通孔加工之前存在其他异物造成。
如果只是少量,可能是金属化工艺存在缺陷,具体要看线宽,颗粒缺陷等要求。
信息太少,太难分析

网友:
好像EO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