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频率与发射频率有多大差值时会造成功放板异常发热甚至传输距离严重衰减?

楼主(2020-08-03):
天线频率与发射频率有多大差值时会造成功放板异常发热甚至传输距离严重衰减?信号发射时造成同个设备上的显示屏出现黑屏、闪屏现象如何解决?即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
功放板异常发热甚至传输距离严重衰减,信号发射时造成同个设备上的显示屏出现黑屏、闪屏现象。1用频谱仪看下是不是干扰啊! 2连接线接头处是否松动,连接线接头处是否进水,连接线是否老化。3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是否准确对准。4连接线走线范围里是否增加了强电磁设备。5功放设置中的功率是否因误操作推高或降低。功率太高有的设备会造成功率饱和从而产生临频干扰。

网友:
解决干扰问题:   1架设屏蔽网  2移天线  3查干扰源  4你的设备是否在无委登记过领取过电台执照(有执照:有干扰找无委) (无执照:如果干扰源是电信、移动、联通的你就移天线吧。如果干扰源是民政、有线电视或军方的基本无解)

网友:
    发射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