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如何设计电阻增大,而电流也增大的电路

楼主(2020-08-03):
我想设计个当光线暗了以后,二极管就亮了,这里我用电位器代替光敏电阻,
我觉得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当增大电阻,总电阻都是增大的,所以电流总
是减少的,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网友:
使用NE555的经典电路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固定电阻与光敏电阻串联,分压控制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做开关LED